ps-305d 电压档不稳定,7815 输出14.7 V ,有跳动,也不稳定,7915输出-15.1 V

楼主(2018-06-13):
ps-305d  电压档不稳定,7815 输出14.7 V ,有跳动,也不稳定,7915输出-15.1 V,是不是7815坏???

网友A:
7815之前的电压是多少?必须大于等于18V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15之前的电压是多少?必须大于等于18V才行的。

输入是26V.。。。。。。。。。。。。。。

网友:
再有就是滤波电解是否性能异常了?

网友:
7815坏的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