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的显示器他的驱动板是不是非常容易坏啊

楼主(2018-06-13):
最近几天运气不好搞啥啥都不好,碰到一台飞利浦显示器来求助一下呗,不多废话上图

接VGA提示无信号 怎么办该换的都换了,就差板子了

网友:
请论坛的朋友们帮忙看看,真的是搞得晕

网友A:
DVI会不会来 VGA上方那个8脚的 24C也换了不?

网友B:
主要就是数据和接口部分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会不会来 VGA上方那个8脚的 24C也换了不?

那个八角应该不会引起不输入吧,,,八角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会不会来 VGA上方那个8脚的 24C也换了不?

我看论坛上面把那两个六角拆了就显示了,,,为什么我就这么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数据和接口部分的硬件。。。。。。。。。。

不然还会有哪里会引起这种问题呢? 您指点一下

网友:
其实现在换个驱动板也蛮便宜,复杂了就直接换块板,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C:
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你说是什么问题呢?你觉得这种现象像什么引起的

网友:
30几块钱的东西,研究啥呀,遇到显示器基本就是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