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完美亮机BIOS,有亮机图

楼主(2018-06-13):
这是昨天有四个板子,都是b85m的,一个修好后备份下来的BIOS,刷写到另一个板子上可以亮,备份下来的文件确定没有损坏,两个都是4M的,下面附一般只刷M-BIOS就可以亮了,这个B-BIOS不容易坏,当然全刷上也行,反正两个我都试过,都是好的

网友:
对了,我刷的时候有时候会在效验那一步出现错误,但是装上后可以用,装系统什么都正常,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编程器有问题(我刷BIOS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淘宝买的BIOS在我这刷有时候也会这样)如果有谁也出现那种问题可以先装上试试,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
好像我有一块这样子的板,不跑码,改天下载刷一下试试。辛苦了,谢谢

网友:
就是需要这个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网友(2024-01-30):
刚好主板坏了 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