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刷机报错4013 新手求教

楼主(2018-06-13):
有一个5S无缘无故就不开机了. 刷机报错4013 是硬盘还是CPU得问题啊.
是不是应该把硬盘拆下来在刷一次呢?
还有就是5S拆硬盘怎么不爆CPU?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拆硬盘下来,提取底层,手机最好要拍下序列号蓝牙 wifi码,然后 格式化  修复和扩容,写入底层更改序列号蓝牙wifi,装上去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硬盘下来,提取底层,手机最好要拍下序列号蓝牙 wifi码,然后 格式化  修复和扩容,写入底层更改序列号蓝 ...

  我是一个十足的小白.  现在也弄不明白 . 就是想学习学习 提取底层怎么提取啊,  还有怎么写入底层呀,:wei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