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苹果本本A1466/2013版入水一例 版号:820-00165-A

楼主(2018-06-13):
        店里接收客户送来的A1466苹果本本一台。三下五除二拆壳上图:

        先吹下入水的相关部件再补上:

          网卡的时钟和复位信号切换IC:U3504。简直惨不忍睹,附近的偏置电阻没一个像样的,基本上都需要更换,而且又细小阻值又偏高,几经周折才免强凑够数,还好U3504没坏手头上更没有。LED背光控制IC是BGA脚位,有只脚受到波及重植后上机暗屏,果断更换了一个新的可以了。开机系统发现已经损坏,无耐之下重新装了WIN10,发现无线网卡搜不到驱动,但蓝牙正常使用,经细心翻查一回发觉有一U3504附近焊盘连线了,用小刀刮干净后上机灰复正常。
      因为之前是用外接DC供电测试,没上电池供电,正想着一切顺利装盖交货的时候,发现单独用电池供电三无状态,插上DC外接至桌面有充电显示。关机单独用电池量度有8.5V供电转换,当量度到3.42V供电电路发现没输出,查供电IC:U7090。发现由电池送来的供电限流电阻变值,更换后恢复正常。测试一小时后正常交货。

网友:
00165是一五年的,3437是一三年和一四年的。。。。。

网友:
苹果进水的机器,有好多的地方断线,你看是看不出来的。用万用表测才能测出来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补线就是麻烦

网友:
刮线的刮的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