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9Z 使用半小时掉电 在线等 急急急

楼主(2018-06-13):
一台古董机器   Acer 4739Z板号:DAOZQHMB6C0

故障是  进系统使用半小时掉电  温度也不高
换CPU  内存  硬盘  刷bios都试过了
还是掉电
有木有那问大神遇到过啊
求救ing

网友:
只有看看温控方面了,再不行换南桥了。

网友:
先检测下温控电路,换个温控芯片试下,有时显卡虚汗也会造成掉电

网友:
去搞温控 有惊喜  曾经修到广达代工的惠普  就是温度不高就是掉电 温控引起的

网友:
半小时准时掉电,一般来说就是BIOS 里的ME不对。你看下ME版本,在论坛下一个合成吗。

网友:
查hwpg 一般都是这个信号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东芝换NEC好的,不知道你这是不是

网友:
待机35v电容更换过没有、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试着拆掉温控芯片

网友A: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压一下,等个10分钟看看温度有没有太高,如果温度正常的话,那就先刷个BIOS吧,最好刷原厂的BIOS,我碰到的联想E430开机半小时掉电,就是刷BIOS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这种定时掉电 BIOS可能性很大,如果其他问题应该不会每次都定时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定时掉电 BIOS可能性很大,如果其他问题应该不会每次都定时掉电的

刷了官方的Bios   也还是老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压一下,等个10分钟看看温度有没有太高,如果温度正常的话,那就先刷个BIOS吧,最好刷原厂 ...

刷了官方的Bios   也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官方的Bios   也还是老样子

                 官方的不行,没有分离合成,我的联想E430也是一样,论坛下载的好几个刷上都不行,结果到淘宝买个原厂的刷上,开机试了一个小时没关机,好了

网友:
待机35v电容更换过没有、可以换一下试试eeeeeeeeeeeeeeeeeeee

网友D:
确定是定时掉电 ?
重点查BIOS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定时掉电 ?
重点查BIOS 桥

bios的可能性大!有备份??????????

网友:
祼板开机,然后用热风枪开150吹,吹到哪里掉电,那里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定时掉电 ?
重点查BIOS 桥

恩 好的   bios刷的官方的   摸着桥有点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官方的Bios   也还是老样子

淘宝买一个试试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