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8-06-13):
收了一台二手坏得示波器美创MCH DS2100CA   修复后。

如果不进行自校正,自动测试时,提示测不到信号。
还有就是每次开机,设备启动次数都是0。时间日期调整后,走时是正常的。

内置电池坏了,漏液,腐蚀了PCB
拆机》清理》补线。。。。。。

开机
用是可以用,但有个问题是:每次开机都要“自校正”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不进行自校正,自动测试时,提示测不到信号。

还有就是每次开机,设备启动次数都是0。时间日期调整后,走时是正常的。
求大神指点,要不每次用之前都要等10多分钟校正。

会不会是FLASH芯片断线或软件问题
芯片脚位不知道哪个管存储写入。

网友A:
看起来不像是多层板,可以先把线补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像是多层板,可以先把线补补看。。。。

4层。就是说还有断线没补上,所以不正常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层。就是说还有断线没补上,所以不正常是吗?

会不会是FLASH芯片断线或软件问题   芯片脚位不知道哪个管存储写入。

网友:
内置的什么电池腐蚀的这么严重  铜片都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