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40 无线认不到

楼主(2018-06-13):
DELL E5440 本来不显,刷BIOS后,不认无线,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在试试看......

网友:
有的bios刷了过后触摸板用不了呢

网友:
换系统试试 BIOS把WLAN的字样开启 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说是主板上那个网卡芯片第一脚跟第二脚中间的那个电容有问题,,但是换了不一定好,,,你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