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370笔记本开不了机,触发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8-06-13):
MacBook A1370笔记本开不了机,触发掉电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MacBook A1370

【主板板号】:K78  820-3024

【故障现象】:笔记本开不了机,触发掉电

【维修过程】:

  机器接电源按开关触发电流跑2秒左右掉电,拆机检查主板没有修过和进水痕迹,主板很干净。首先确定主板有没有跑码,可以测J5100接口的LPC总线是否有波形,示波器打接口3脚LPC信号已有明显下拉的波形,可判断主板为跑码掉电。根据维修经验判断,这种掉电BIOS损坏引起可能性比较大,先把BIOS刷一下。

J5100接口

  在刷BIOS期间我仔细的检查一遍板子,发现内存旁边有一个测试点腐蚀了,用刀片把腐蚀点刮干净,在电路图上找到腐蚀信号MEM_A_A<13>,此信号跟RP3407排阻4脚相连,先判断信号MEM_A_A<13>跟其他点是否有断线,排阻RP3407只有36欧姆,直接打值肯定不准确,需要把排阻RP3407拆掉再打值,排阻拆掉后打值无穷大,说明MEM_A_A<13>跟其他点断线,腐蚀点应该是线路的过孔,但是已经腐蚀的完全看不到线路了,只能在主板上找其他点把线接起来。

腐蚀信号MEM_A_A<13>

  点位图上搜索MEM_A_A<13>信号,可以看到MEM_A_A<13>信号直接到内存颗粒,主板上找不到任何点可以接线。看点位图MEM_A_A<13>信号刚好在内存颗粒外面一排,想了个办法,风枪加热内存颗粒用漆包线引出来,接好线后再上电正常,装机测试OK。

漆包线

  修好这个主板靠的是细心观察,准确找到故障点位置,如果没发现腐蚀难免会走弯路,附上正常主板图片来对比腐蚀故障点,腐蚀位置刚好有黑色海绵条贴着,隐蔽程度可想而知。

正常主板

本文作者;迅维网ACT

网友:
苹果的也敢搞好,我是没有这胆

网友:
边上的点吧 省的拆内存 加热内存 飞线  厉害

网友:
苹果的也敢搞好,我是没有这胆rtrtgreyretgre

网友:
苹果本修的这么溜

网友:
怎么把线飞到内存颗粒里的,颗粒先拆掉吗?飞好线以后,再焊回去吗?

网友:
太有才了,这个方法非常好,下次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你细心啊!如果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估计修好久都找不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如果不细心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就是个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