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没输出。

楼主(2018-06-13):
大电容有300V, 就是没有输出电压,应该是24V的,芯片换过,原来芯片的3843AP,更换了3843B,   光耦换过。 。。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输出端有没有短路    50v电压  是不是正常     ,  .............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的电压有没有波动呀,有没有驱动管量一下呀

网友:
测量3843各脚的电压来判断故障,,,,,,,,,,

网友A:
原来的开关管坏没有?如果坏了,重点查一下三个电阻,开关管G极到芯片输出脚电阻,10欧至47欧,s极到地电阻,0.15欧到.056欧,常见0.22欧或0.33欧,s极到芯片第三脚电阻,1k以内。

网友:
感谢大家, 后来在垃圾堆找了一块,坏版,修另外一块, 修出输出31V电压了,但是插上电源后,电源板输出没有了,估计接口板,还有短路, 新手,修的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开关管坏没有?如果坏了,重点查一下三个电阻,开关管G极到芯片输出脚电阻,10欧至47欧,s极到地电阻 ...

感谢兄弟的耐心指导,谢谢大家了,,

网友B:
那应该是后级有问题了,接上电源板就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后级有问题了,接上电源板就保护

电源板后级吗?  我以为是接口版(打印板)

网友:
就是电源输出插头以后的负载。。。。。

网友C:
先量量后级有短路没,12 V5V短路也会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量量后级有短路没,12 V5V短路也会没输出

是接到,打印版上, 就没输出了,  估计是打印版,有问题

网友:
先查有无短路,没有短路,上电测量3842启动电路,再测芯片供电,再测PWM有无输出,再测次级整流滤波,然后再测次级反馈

网友:
换管    理芯       片试试,芯片坏的多还是

网友:
看看启动电容   直接更换了

网友:
3842是如此的好用,到处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