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高端机器通病

楼主(2018-06-13):
版号是6-71-n85h0-d02   上电0.2掉电  无图无点位  2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一模一样的故障  求助中

网友:
上传图片更容易让人回复你,有点印象,看到主板才能想起来

网友:
从电压入手看一下哪个电压没出来吧  有示波器好修得多 对比着修

网友:
蓝天代工的,这个图很好找,,,,,,,,,

网友:
蓝天代工的是PQ23 58易坏

网友:
楼主,主板的板号这么高,估计是很新的机器吧?

网友:
找蓝天代工的电路图参考下,同一家的电路图大同小异

网友:
这个 应该 有图 吧  蓝天的板子   大多都还好找

网友:
蓝天的板子,图纸论坛就有!!!!!!!!!!!!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点的,不过没资料还是无从下手

网友:
0.2,估计有电压没出,看看是那一路就好搞了

网友:
抓二级电压尤其是双MOS

网友:
建议试着找找二级电压转换管测量,可能是这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