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9PFL1530-T3_T.VST59S.72_TPT390J1-HJ1L02

楼主(2018-06-13):
接到一台32寸 电视 板号 是39PFL1530-T3_T.VST59S.72_TPT390J1-HJ1L02 客户说 一开始 插电以后10分钟能开机 过段时间20能开机 时间越来越长 最后开不了机了  拆开检测 驱动板5V供电正常 开机电压3.3V 可以拉低 感觉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刷个BIOS 试试吧  宝上 找了一个 8块钱 拆芯片 刷   刷完验证的时候 报错  换个芯片试试吧 4M的 芯片 也好找 找了个 刷上 测试 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2019-01-25):
谢谢分享,,,分不够,,不过这个到底是32寸的还是39寸的机器啊

网友:
还差2下载分,凑分数。。...................

网友:
谢谢分享,,,硬件没坏,刷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