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绝对的干货,联想S400不开机秒杀。不要错过咯。—(高手绕道)再附加一张神舟K610D...

楼主(2018-06-13):
时间:2018-6-13
地点:现在厌倦的城市
机器:联想S400(触发后大电流)
一大早修个G470,不触发,开关板断线,没少遇到过。
宏碁好像是4520还是什么的,不触发,三修机了,维修标贴了几个了,
直接拆机,发现3v、5v供电芯片有进水痕迹,芯片脚位腐蚀,上家也是修这里。
直接拆芯片处理进水痕迹,芯片没坏直接焊好,装机亮机测试收工。
这都不重要,下午5:30,主角联想S400出现了。同行的,说开不了机。
接手,机器摔过,外观有缺件损坏。插电待机0.01A正常,触发后直接2A大电流。
好了,这下估计有点悬。之前有遇到过直接炸南桥的,烧网卡的。都会引起大电流。
速度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发现独显供电直接对地000,估计问题就是它了。
直接测量场管还是000直接对地,好吧直接拆场管,翘电感。插电,触发、电流小跑亮机,
这机器双显卡,能显示就行,将就着用吧,能修好万幸了。有图有真相。拒绝编故事的。
现在维修行业已近夕阳,珍惜每台到手的机器。说不定以后就改行了。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屈于平凡,但是拒绝平庸。

网友A:
翘电感,取上下管就屏蔽独显了,其他电路不用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翘电感,取上下管就屏蔽独显了,其他电路不用动了?

是的没错,这只适用于部分机器。

网友:
发这个 贴点得多少分呀   哈哈,直得学习

网友B:
现在维修行业已近夕阳,珍惜每台到手的机器。说不定以后就改行了。这句话,看着心好痛,深有同感。已迷失了方向。
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屈于平凡,但是拒绝平庸, 这个要向你学习了

网友C:
难道不应该是珍惜每台到手的机器,能宰一台算一台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应该是珍惜每台到手的机器,能宰一台算一台么

相比之下,别人上门服务,明明是系统问题,就和客户说硬盘坏了,价格不合就换东西,这样的昧心钱还是不赚的好。这种事见的太多了。违背了职业道德。这和贼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相比之下,别人上门服务,明明是系统问题,就和客户说硬盘坏了,价格不合就换东西,这样的昧心钱还是不赚 ...

兄弟在这里我们不评论对错,也不争论什么,我只说我自己的看法,现在做维修,在外行眼里就是坑蒙拐骗,你费好大的劲修好的别人就觉得人家机器没问题,什么肯定是线松动了,接触不良了啥的,或者保险烧了换了个保险,整体的都是这个风气,别人已经把你定性为捣糨糊的。所以我一般都是熟客正常报价,赚该赚的辛苦钱,散客尤其沟通不太好沟通的直接宰,爱修就修不修辣鸡⑧倒,这种人一般都尿性,首先不管你报多少钱他都要还价我遇到过20块钱让我修主板的,再者即使修好了有稍微点瑕疵,也会比比歪歪的纠缠不清,最后还是以扣钱结束收场,所以最后总结一句就是,报价看人。

网友:
确实是现在的状况,改行迟早的事啊

网友E:
你要是把前两台故障发出来 那就算干货  拆显卡供电电感算什么干货

网友:
我们用的万用表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把前两台故障发出来 那就算干货  拆显卡供电电感算什么干货

开关板飞线,芯片加焊,这都会吧。将就看就行,都说了绕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在这里我们不评论对错,也不争论什么,我只说我自己的看法,现在做维修,在外行眼里就是坑蒙拐骗,你 ...

确实如此,这是行业的病态,就算自己不做别人还是会这样做。都只是说说个人看法而已。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
改集显还省事,买显卡不一定买到靠谱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后来是好的没。。。。

网友F:
牛批,这种的都能修好,炸了南桥的呀

网友G:
这是直接改成集显了吗?还是说可以直接把独显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直接改成集显了吗?还是说可以直接把独显拆掉

直接把独显供电拆了,有的还要把显卡芯片拆了,具体要看什么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批,这种的都能修好,炸了南桥的呀

独显供电短路,炸南桥是之前有遇到过的,那个直接就换板了。

网友:
是啊现在生意越来越不会做了。。。。

网友:
我去  炸硅晶 啊  还没有遇到过 表示很起到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这技术都要混不下去了,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何看待以后。。。

网友:
一天的工作还是挺充实啊,生意好就行

网友H:
收多少 现在修同行的本子200都闲贵问他卖不还挺不乐意 难啊

网友I:
前面的没什么好说的,最后张图直接买管子还是相对稳定一点,一不小心就把U烧了。

网友J:
遇到过进水炸南桥的,直接炸了一个洞,只不过没你这个南桥这么碎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收多少 现在修同行的本子200都闲贵问他卖不还挺不乐意 难啊

你还能收到上百,广州这边同行80已经顶天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面的没什么好说的,最后张图直接买管子还是相对稳定一点,一不小心就把U烧了。

改的管子也没见出过什么问题,我后面还打了绿油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过进水炸南桥的,直接炸了一个洞,只不过没你这个南桥这么碎

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我只能那个坏桥砸硅晶了。

网友:
刚刚入坑三个月 的小萌心,有没有老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高手哥,为毛我改独显很少成功
翘电感,断供电 ,基本瞎忙乎 水平太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维修行业已近夕阳,珍惜每台到手的机器。说不定以后就改行了。这句话,看着心好痛,深有同感。已迷失了 ...

哥们 你说的好伤感,真的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在这里我们不评论对错,也不争论什么,我只说我自己的看法,现在做维修,在外行眼里就是坑蒙拐骗,你 ...

我从来的都是不骗人的 ,但是做技术的合理利润还是要要回的, 那不叫骗人,

网友:
这就把独显关了?????、、 这么样子的吗

网友:
这么快就开始伤感了,叫我们这些还在学的小白何去何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能收到上百,广州这边同行80已经顶天了。哈哈哈哈。

80修个球呀,拆都不给他拆了,都是一些卖破烂的同行搞的这么低价吧,

网友:
哈哈 巧了 早上也是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修了一台G470 通病来着的 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大弟子技术进步了不少啊,值得表扬,为师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应该是珍惜每台到手的机器,能宰一台算一台么
刘艺老司机开车带上我,我是会喊6666的咸鱼

网友:
我正在修最下边这个神州的机器,,这个PQ25 确实是通病 这个是双n的mos管。板子上找不到,改的话因为这里是cpu供电,发热很厉害,怕不稳定 定了芯片 希望换上能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