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a481

楼主(2018-06-13):
联想nm-a481待机电流0 3.3与5均为0 五伏阻值偏低 经查是usb供电管故障 更换主板上两个供电管后 还是不出3.3 与五伏 电流发检测发现ec发热 订货 经过漫长等待 更换上新的ec 可以开机 但亮机时间得有1分钟 亮机后键盘不能使用 而且插上电池待机0.001不触发 是否要考虑更换cpu或者在更换个ec此ec带程序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EC是带程序的,可能是你的EC程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EC是带程序的,可能是你的EC程序不对吧?

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我实名认证不了?每次点开认证都是要钱的

网友:
楼主修的真是一波三折,希望楼主换EC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