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FL5900U不开机维修及板载内存屏蔽方法

楼主(2018-06-13):
机型:ASUS FL5900U
版号:X556UV REV 3.1
内存帖子型号:X556UQK

不良现象:进水不开机。
原因分析:此机为客户送售后,发现进水,不给保修送过来的,拿到机器时按开关可以通电屏幕有反应一闪一闪,拆机发现进水了。(客户拿来时没说进水)进水位置在左侧USB及内存位置,清洗后机器还是不开机,主板电压都正常,电流表跑0.5-0.68不动了,在论坛里找了BIOS烧了还是不开机,因为内存也有2颗进水,清洗加焊,还是没好, ,收了相关帖子都说BIOS问题较多,又在坛子里找BIOS烧,还是没好,难道真是内存坏了,又是4代内存,没有只好找这里的代理拿了一条来测试,下载相关的点位图,慢慢研究起来,ASUS内存上的帖子不一样可能零件都不一样,坛子里有人改好的,我照着改就是不行,还是不开机,结果是有区别, 不过最终还是改好了,就是坛子的BIOS 有问题,在加上他的和我的在DIMM_SEL1有区别,才导致了修了很久,将修改后的正确图片发上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记得对正版号。
以上由于自己没有对正确内存上的型号,走了很多的弯路。大家要引以为戒。最后将原机BIOS,点位图献上。

 会员1131304100鑫豆2023-11-2 18:14

网友A:
楼主看着你机器挺新的啊,看你发图是ASUS 七代U啊 你这个板子屏蔽板载内存搜索DIMM_SEL1 对吗?

网友B:
好多人说修改BIOS能实现内存屏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这个也改了硬件啊

网友C:
楼主,你这进水的机器应该先把进水的位置处理好,不应该去刷BIOS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说修改BIOS能实现内存屏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这个也改了硬件啊

是的,没有试过,也没有BIO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进水的机器应该先把进水的位置处理好,不应该去刷BIOS程序的。

就是进水的地方搞好了,还是不开机,内存进了一点点水加焊了,清洗了,也没好,主要是屏幕一闪,有反应,看上去就像是BIOS 问题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着你机器挺新的啊,看你发图是ASUS 七代U啊 你这个板子屏蔽板载内存搜索DIMM_SEL1 对吗?

别人的板载有屏蔽,我的按照他的方法不行,可能是版本不对吧,修改PCBID那几个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华硕点位图搜索PCB就可以找出大概几个信号了,关于内存屏蔽用的

网友E:
上次我修到的也是一台7代I7的华硕进水的。。。应该是运气比较好吧。。进水比较严重基本上是大面积的,但是鉴于他有保修就没有上烙铁只是把水渍跟痕迹清理了一下,然后装起来试了一下居然好了进系统只是触控板不能使用就给客户说了一下,客户也没多说就将就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修到的也是一台7代I7的华硕进水的。。。应该是运气比较好吧。。进水比较严重基本上是大面积的,但是 ...

我这个也是保修不了了,进水的。这今天刚好下大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点位图搜索PCB就可以找出大概几个信号了,关于内存屏蔽用的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也是保修不了了,进水的。这今天刚好下大雨

现在还下雨吗?我这都一个月没下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下雨吗?我这都一个月没下雨了

雨是没下来,阴天,最高温度26度

网友F:
大家可以看看,内含BIOS 及修改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家可以看看,内含BIOS 及修改方法

请问一下修改方法在那个文件啊,我也借鉴借鉴

网友:
不会 改BIOS   有什么地方 能自学一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修改方法在那个文件啊,我也借鉴借鉴

第2个文件是点位图,修改后的图片在上面。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华硕,板号X556UJ,内存颗粒那都短路了,一烧机烫手,照楼主方法试试去

网友H:
这个可以有 值得学习  下次遇到可以收钱了 楼主你太伟大了

网友I:
楼主,到底是移上去,还是移下来啊,你的红框本来就在下面啊

网友I:
不行啊,电流上到0.86不显,楼主在吗,出来一下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行啊,电流上到0.86不显,楼主在吗,出来一下行吗

还没有好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有 值得学习  下次遇到可以收钱了 楼主你太伟大了

对大家有帮助就好,最主要是大家可以快速赚钱。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到底是移上去,还是移下来啊,你的红框本来就在下面啊

你在仔细看看文字啊,不要漏看啊。

网友:
非常有用的知识点,现在板载的内存出问题也很多。

网友J:
改BIOS     麻不麻烦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8-07-13):
引用 网友J:
改BIOS     麻不麻烦  会不会有问题

没有试过,不晓得哦,你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移动红框内的2个电阻

网友(2018-08-16):
我的机器型号和板号和楼主一致,按照此方法屏蔽直接不亮机, 机器是可以亮机的修过一会灰屏故障。

网友:
这个帖子好  下次有遇到可以直接使用这种方案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都不是PCB_ID了,屏蔽都不好屏蔽

网友:
这类贴必须收藏啊

网友:
什么时候华硕图纸能流出来就好了

网友K(2019-07-29):
为什么板号一样  屏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板号一样  屏蔽不了

不会啊,你照我的方式试试,是不是哪里漏了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2021-07-30):
这个得收藏了。。。。。。。。。。。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太有收藏价值了,以后肯定会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