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技嘉B85M-D3V 不复位 不跑码 一例(适合新手看)!!!~~~

楼主(2018-06-13):
版号:技嘉 B85M-D3V  REV:2.1
故障:不复位 不跑码

  小故障 大神绕道!
  刚接的机子 散客的,检测卡显示 无复位  报修主板。

整图:(中关村图片)

检测卡 显示不复位

拆到检修台,测各大供电 如下:
内存: 1.5V 正常
PCH:   1.05V正常
PLL:    1.5V 正常
CPU:   1.75V正常
PCI-E A13 A14 时钟 :0.4V 正常
PCI-E A11 复位:0V 不正常
英特尔的板大致时序 无复位故障  各大供电都正常后
CPU管理芯片会发出 VRMPWRGD供电好信号给到PCH 桥。这板是IO发的

NR345 和 NR346 两电阻位置在 IO旁边

测N_PCH_VRMPWRGD电压 只有 1.3V 偏低,
正常电压应该是 接近3.3V

台式板利润低 修惯同行板了  考虑到时间成本,不去找电阻了。
直接去掉NR346 不要。

去掉NR346 不要  故障解决,

正常点亮!

修那么多这个故障 没见过返修。

小小故障 大神勿喷!

 会员923028100鑫豆2026-4-24 21:52
 会员284631100鑫豆2024-9-11 16:01

网友:
现在还在下雨  不忙 发个贴

网友A:
现在原来都不是2给三极管转换的信号啦,直接分压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原来都不是2给三极管转换的信号啦,直接分压了啊。。

嗯嗯  还受 IO 控制

网友B:
主板大神修机速度就是快,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大神修机速度就是快,佩服佩服

修这个板 这个故障 真没看图纸点位  2分钟搞定

网友:
不错 时序 非常清楚  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板还没碰到 现在台式机价格越来月底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向你学习,想问下你们那边修下多少钱,我们这边很少人去修了

网友:
太厉害了  台式机 很多人不会修

网友:
太厉害了  台式机 很多人不想修。。。。。。。。。。。。。

网友:
很好的文章,技术不错,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这个不错,可惜B85的板子还没有遇到呢。。。。。。。。。。

网友:
可以,谢谢分享,以后修了对照修下

网友:
台式机板修的少,,,没有量,也收不起价,,,不过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大神修机子一般都很少去碰图纸的,技术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这 肯定是前面那个好信号没过去才会这样的

网友:
版号:技嘉 B85M-D3V  REV:2.1
故障:不复位 不跑码

  小故障 大神绕道!
  刚接的机子 散客的,检测卡显示 无复位  报修主板。

整图:(中关村图片)

检测卡 显示不复位

拆到检修台,测各大供电 如下:
内存: 1.5V 正常
PCH:   1.05V正常
PLL:    1.5V 正常
CPU:   1.75V正常
PCI-E A13 A14 时钟 :0.4V 正常
PCI-E A11 复位:0V 不正常
英特尔的板大致时序 无复位故障  各大供电都正常后
CPU管理芯片会发出 VRMPWRGD供电好信号给到PCH 桥。这板是IO发的

NR345 和 NR346 两电阻位置在 IO旁边

测N_PCH_VRMPWRGD电压 只有 1.3V 偏低,
正常电压应该是 接近3.3V

台式板利润低 修惯同行板了  考虑到时间成本,不去找电阻了。
直接去掉NR346 不要。

去掉NR346 不要  故障解决,

正常点亮!

修那么多这个故障 没见过返修。

小小故障 大神勿喷!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而言还是那样的抽象

网友(2018-07-15):
楼主,思路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初学者来看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