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A 接上电源不亮电源灯 要从那里查起呀

楼主(2018-06-13):
a1502 820-4924-A 接上电源不亮电源灯 要从那里查起呀  修苹果少 请指教

网友:
EC的条件和one总线

网友:
给你个A1502的时序图,参考一下,看你修的出来不?

网友:
楼主,你先查3.42V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吧?再查主供电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