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 USB报错修复成功

楼主(2018-06-13):
B85-PRO GAMER  USB报错15秒关机

网友:
1与2原本是相通的,现在断线了

网友:
断线点与开机的报警英文内容!!!!!!!!!!!!!!!!!

网友:
这是BIOS 。这个是原机的BIOS 编程器备份。开机比另外的显示要快。

开机较快B85-PRO GAMER.rar

网友:
楼主这个板15秒关机没有分压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A:
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

图纸Asus B85-PRO_GAMER_1.01B.zip

网友:
丢,我上个月修到同型号的没修好要是早发表就好了

网友:
这个15秒关机不错,断线了  还能找到断线点不错。。。。。。。。

网友(2018-07-16):
那里断线了是没5V供电吧

网友(2018-10-19):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B85 pro板子,不开机,把CMoS电池拿掉开机正常,测量电池电压2.6不到,怀疑电池电压偏低导致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这是点位图,

重要的事情说5遍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