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插电池 后插电源 大短路

楼主(2018-06-13):
版号:NM-A151
现象:商家拿到短路 他取了小电容后
正常可以开机
但先插电池 后插电源 大短路
先插电源 后插电池 可正常充电
---------------------------------------
这种烦人的就甩我弄了
先试了试他说的问题
确实存在
-----------------------------------------
拆机
-----------------------------
大短路时测此处

没有截止
看控制极

由 PACIN 这个信号控制
查找来源

同时还控制前级

这里信号转换
ACPRN

芯片发出的ACOK转换
找到源头便好
-----------------------------
现在开始测试这个信号的变化
单插电源
ACOK 0V
单插电池
ACOK 3.3V
先插电池 后插电源
ACOK 3.3

所以同时插入 ACOK没变化 是不对的
于是找个芯片换上
当然是没好了

接下来看到了这个信号

也能控制啊(走入弯路了 没考虑到PQ302的控制)
这个弯路一直走到了下班
--------------------------------------
回家后继续找资料研究
当然想找BQ24737的数据手册看了
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只好找BQ24735的参考下
--------------------------------------
看了大概总结下关于ACOK的切换条件
ACDET 的电压
VCC 的电压
SRN 的电压
-----------------------------------------
第二天继续修
插上电池
测MOS管的电压

昨天也测了这里电压
但是没了解芯片工作条件
也就没注意这里(主要是用蜂鸣档测过 没有击穿)
--------------------------------
P2处的电压会给BQ24737R 的VCC供电
所以零点几伏肯定是不对的
找了P沟道换上
插上电池和电源
0.1左右的电流
嗯?不对啊 充电电流应该是0.5左右
取下电池
还是0.1左右
-------------------------------
有短路?
先不管
先看看先前的问题对不对
单插电池 PQ304
两边都是10V左右
再插上电源
ACOK 0V
这就对了
-----------------------
现在来看看这坑爹的短路了
摸摸看 发现3V 5V的芯片发烫
拔了电源
打3V 5V对地值
正常
再打LDO
3.3 LDO  对地值 0欧
接上线  开烧
额呵呵 EC发高烧了
拆掉 再测对地值
正常了
-----------------------
调芯片
卖芯片的老板说这是带程序的
要贵些
给了版号
花了几十大洋买了个
换上
-----------------------
测试
插电池 插电源
开始充电
拔掉电池
0安
对了
接下来开机
亮屏 嘟嘟 时间报错
机器搞定:'(:'(:'(:'(:'(:'(
-------------------------------------
顺便说个华硕K42JR的
懒得再发帖了
是用段时间后掉电
最后看一个兄弟说取掉温控芯片解决
但是风扇就无法控制了
于是试了试 还真是温控芯片出问题
不过是显卡的温控
找了个一样的换上
还是掉电
看来不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很可能是显卡那边的问题
这么查下去就复杂了
还不如直接取掉呢
于是就想了
检测到异常后会发信号让电脑断电保护
那我不让它发出去呢

翘起4脚测试
好了 风扇正常 也不掉电了
板上刷层绿漆 把脚按回去
装机测试

网友A:
抢个沙发看看能不能抢到
一般叫ACOK#吧   AC+DC=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看看能不能抢到
一般叫ACOK#吧   AC+DC=0

按图纸上说的
何必纠结

网友B:
插电池大短的机器第一时间就去看看隔离保护场管有没有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池大短的机器第一时间就去看看隔离保护场管有没有短路啦

我一般第一时间看是不是电池放电电路的MOS管击穿了
导致电源供电直接灌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