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1466 进水维修

楼主(2018-06-13):
苹果MacBook A1466 进水维修

[故障机型]苹果MacBook A1466 2012中

[故障现象]
进水,客户说在拿东西时不小心将水杯打倒了,水从键盘及散热器区域进水。

屏幕处有水痕,键盘位置有水痕。客户说倒入水后,机器立即黑屏。客户拔掉电源送修。

[故障分析]
A1466之前修过一台无故黑屏,风扇狂转的,是因为硬盘损坏导致。心想,这不会也烧了硬盘吧。果断拆机。

副电源板处,无线网卡附件,明显进水腐蚀。
因担心硬盘损坏,第一时间拆了硬盘,用转接器连接硬盘,插上电脑,硬盘识别没问题。

继续拆板。。。

[维修过程]用洗板水,洗刷刷,洗刷刷,把明显腐蚀的地方全部清洁干净。用小风扇吹了一个多小时。待主板完全干燥后。开动。。

这是清洁后的效果图

主板没有明显的腐蚀了,抱着试试的心态,连接电源。

指示灯不亮。测输入脚,只有3.1V左右的电压,适配器铭牌上显示:“14.85V 3.05A”。这是因为主板的EC没有发送检测完成的原因,导致适配器无14.85V的电压输出。老老实实的跑线路,沿途的电感,电容,电阻陪伴我差不多一个下午的时间。本人不是专业修苹果笔记本的,所以进度很慢。。大家谅解。

查到这里时,发现引脚有腐蚀。似乎有短路,拆焊下来,用洗板水刷干净,重新安装上去。
依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主板安装上去,这时灯亮了。

把主板安装好,配件全部安装好后,插上电,风扇转了。听到了熟悉的苹果开机声音。“端。。。”插上我的PE U盘,因为怕会有其他的问题,导致硬盘坏,所以没有安装硬盘。

熟悉的启动菜单出现了。

[维修结果]
测试PE里,没有问题,主板温度正常。

电池检测,充电没问题。

安装硬盘,进去苹果系统。。
wifi正常。声音正常,键盘正常。机器修复。测试两天后,再交付。。。

因这台macbook进水时间不长,客户处理得当。加上苹果的主动保护电路,没有将问题扩大,正常清理腐蚀的地方就可以了。感觉运气很不错。

网友:
看来楼主很细心啊,好在跟换元件,苹果价格报了五六百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很专业呀。抢个沙发看看能不能抢到。

网友:
一般来说,清水进去,处理得当,断电的话,问题都不大。

网友A:
上次一个苹果进水暗屏  洗刷刷就ok   但是开关在键盘上  键盘串件  结果一查  一个键盘要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个苹果进水暗屏  洗刷刷就ok   但是开关在键盘上  键盘串件  结果一查  一个键盘要1100

什么机器键盘,要这么贵啊?一半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A:
忘了什么型号  看主板特别  拍了几张照片   cpu只有手术刀刀柄那么宽   好小的u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什么型号  看主板特别  拍了几张照片   cpu只有手术刀刀柄那么宽   好小的u

这款键盘确实有点贵,你那个价格也许是c壳总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