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000 板号ACLU1 ACLU2 NM A271 rev 1.0 i7独显

楼主(2018-06-14):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外面下雨在店里出不去,发个联想旭日1000 的维修经验。
机器是:联想旭日1000
板号:ACLU1 ACLU2 NM A271 rev 1.0  i7 独显
故障现象:通电电流0到0.2跳变,并伴随短路打表的声音,但不是大短的那种直接跳到5A。
初步判断应该是主板存在短路现象,跟用户说明问题后客户同意留机维修。
然后打算拆机检测,刚拆完键盘发现键盘下方有进水痕迹,心想又是一个进水机器,
拆完C壳后果不其然,并且腐蚀了两处地方。
先不管别的,首先把腐蚀损坏的部位清理干净,损坏的元器件补齐,
扔在烤箱烤了2小时,拿出来后测量主板各路供电电感处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然后上数字电源通电,结果还是老样子,
无奈慢慢找吧!通过判断故障现象像是主供电短路引起的,那就先从最基本的公共点电压查起。
很快找到问题所在,没有公共点电压(说明判断的没错,就是主供电的问题)
首先20V输入电压经过PQ301到达P2,P2处测量得到的电压为19.4V,应该是PQ301没有导通,
这个19.4V电压只是通过内部的二极管过来的,并且二极管会有一定的压降,才会出现输入20V输出19.4V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测量PQ302的输入19.4V,输出P3处为0V,控制极电压PQ301跟PQ302为19.4V,
此处为P沟道MOS管,正常导通条件为控制极为低电平导通,
要想控制极为低电平的话必须保证PQ307(N沟道MOS管)的控制极为高电平,
那样PQ307才会拉低漏极接地,从而使得19.4V高电平通过PR303、PR307R分压后
给PQ301和PQ302的控制极提供低电平导通条件。
通过最开始的故障现象,思路应该首先检查与主供电相连接的电路
是否有短路现象,拿表笔继续追查,很快就在P沟道旁边的电感PL707处测得对地阻值为零,
此处直连的是主供电电压B+,此处阻值为零那还得了,
修到这里不用说大家也应该明白了(*^__^*) 嘻嘻...
直接来个烧鸡大法,很快问题元件浮出水面,
在1.35V内存供电部分的上管PQ997处外接的电容短路,此处正是连接的B+电压,
直接干掉,然后测量PL707处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找一个相同个头的电容换上
通电后测量PQ301和PQ302的控制极变为低电平,P2、P3处电压为正常的为20V,
插上内存/接上内屏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到0.7左右亮机,此机修复。。。
一并附上图纸与BIOS,供维修伙伴参考使用。。。
本人不善于言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NM-A2711 REV_1.0.pdf

联想旭日1000 板号ACLU1 ACLU2 NM A271 rev 1.0 i7独显.zip

网友:
向高手学习!!!  表达的很清楚了!

网友A:
公共点短路 引起保护  写的那么复杂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 引起保护  写的那么复杂 ...........

问题简单,只不过想分享下工作原理与维修检测的过程,个人认为如果只是简单的说几句的话发帖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简单,只不过想分享下工作原理与维修检测的过程,个人认为如果只是简单的说几句的话发帖就没什么意义 ...

并没有说你想分享有错 但是你的排版太乱 根本没办法配合你的分析来看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腐蚀这么严重只是电容短路

网友:
看起来好头大,感觉是大问题,还好是小问题.楼主好运.

网友:
这个板子跟G50与G40的板子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楼主,你上传的这个机器的图纸,论坛不是已经有了的。

网友:
烧鸡 大法好  百试百灵            哈哈哈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进水机子比较好修,这个短路可以用烧鸡法

网友:
进水的才烧个公共点电容,运气好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