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阴阳屏求助。

楼主(2018-06-14):
客户送来了6.无背光,换了灯控,开机闪烁,于是再拆灯控 A3 C3脚 掉点,均补上,装上灯控,更换升压电感,二极管, 打外围阻止正常,开机测试 成阴阳屏了,还无限重启,摘了灯控正常开机,灯控都搞死几个了,快崩溃了。
   求老师傅指点下。是不是补点没接触好?

网友:
测量显示内联座阻值是否都正常,特别注意下背光的那几个脚,留意下与那几个脚相连电感是否损坏,还有相通的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补点之间间隙要注意,别弄短路了

网友A:
背光负极其中一个 不正常    灯控跟座子之间问题仔细排查  把几个FL电感短接了吧  这个问题真不难认真看看  对比 背光负极两脚对地阻值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负极其中一个 不正常    灯控跟座子之间问题仔细排查  把几个FL电感短接了吧  这个问题真不难认真看看  ...

感谢指点  ,今晚继续撸 ...................

网友:
查看背光回路脚CAT1、CAT2对地阻值

网友:
你灯控回路组值多少。550左右,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