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雷蛇Razer RZ09-0195 Betty R5 V3.0 BIOS (Betty R6_MB FCS V4.0 7代)

楼主(2018-06-14):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雷蛇Razer RZ09-0195  Betty R5 V3.0  BIOS (Betty R6_MB FCS V4.0  7代):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雷蛇Razer RZ09-0195 Betty R5 V3.0 BIOS (Betty R6_MB FCS

网友:
雷蛇的电脑,我只修过一次,这种机子市面上真的不多。资料估计 也不好找。

网友A(2018-09-10):
我今天接了一台,可以显示,进系统引导介面后灰屏死机了,BIOS介面常。有那位大神修过。交流一下。

网友:
进不了PE.拆了M.2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接了一台,可以显示,进系统引导介面后灰屏死机了,BIOS介面常。有那位大神修过。交流一下。

师傅那个雷蛇的有没有有修好啊???进系统引导界面后灰屏死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师傅那个雷蛇的有没有有修好啊???进系统引导界面后灰屏死机的???

师傅   你的雷蛇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   你的雷蛇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还没有啊,刷了上面的BIOS还是一样啊!不知道怎么弄,我的还干过显卡也是一样啊

网友B(2018-10-13):
师傅,我的六代CPU刷你这个BIOS,风扇狂转!刷回原来的也是狂转啊!我这台可以显示,进系统引导介面后灰屏死机了,BIOS介正常!请问大师什么问题啊?

网友D(2018-12-26):
引用 网友B:
师傅,我的六代CPU刷你这个BIOS,风扇狂转!刷回原来的也是狂转啊!我这台可以显示,进系统引导介面后灰屏 ...

我接了一台也是这样的,能亮机,进不了系统灰屏,进PE也是灰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接了一台也是这样的,能亮机,进不了系统灰屏,进PE也是灰屏

刷BIOS也不行吗??打客户装系统也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BIOS也不行吗??打客户装系统也不行吗?

不好刷BIOS六代的芯片组,BIOSME是另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刷BIOS六代的芯片组,BIOSME是另类的

刷了上面的BIOS不亮机。可能版本不对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进不了系统  进PE也是一样  灰屏  好像这故障很多  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2019-05-10):
验证了这BIOS好的放心下测试完美亮机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接了一台,可以显示,进系统引导介面后灰屏死机了,BIOS介面常。有那位大神修过。交流一下。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E(2019-09-16):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接了一台,可以显示,进系统引导介面后灰屏死机了,BIOS介面常。有那位大神修过。交流一下。

我也遇到了 过LOGO灰屏的  大神们呀  你们修好了吗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接了一台,可以显示,进系统引导介面后灰屏死机了,BIOS介面常。有那位大神修过。交流一下。

我也遇到一台 你们修好了吗 刷bios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那个雷蛇的有没有有修好啊???进系统引导界面后灰屏死机的???

你的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 过LOGO灰屏的  大神们呀  你们修好了吗

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这样问题一样 还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 过LOGO灰屏的  大神们呀  你们修好了吗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这样问题一样 还在修

没有修好啊!!哎,不晓得什么问题

网友:
雷蛇Razer RZ09-0195 我也遇到了一台, 过LOGO进入引导就灰屏的,好像灰屏就死机了一样。  大神们呀  你们修好了吗?

网友G:
你们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

网友H(2020-08-18):
引用 网友G:
你们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

你的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故障一样 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故障一样 的

你的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

修好了 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 CPU供电问题

Cpu供电问题,修了哪里?

网友(2020-09-21):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 CPU供电问题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2020-12-23):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 CPU供电问题

修的哪里啊,说清楚点呗

网友(2021-02-28):
这BIOS刷了不亮。。我的是V4.0

网友(2021-06-17):
这个我刷过之后不跑码  之前时亮时不亮

网友(2022-06-21):
LOGO后灰屏的,你们试试换CPU供电的管子,SIC631的,估计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