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5不充电

楼主(2018-06-14):
ASUS E402MA的主板,进过水,进系统看一检测到电池,用电池可以开机,插上电源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充不上电。关机插上电源,没有电流,也就是没有充电。拆机,有腐蚀的地方,但是离充电电路很远,看了几遍,没有掉零件,检测电池通信电路SDA,SCL正常,还有一条信号也链接正常,就是不充电,换BQ735,还是不行,到此,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换过电池试过没有,

网友:
我有一台类似的华硕 a43s 也是这个情况 我换了块电池  就好了

网友A:
这种asus的散热特别辣鸡   温度是个硬伤

网友:
"关机插上电源,没有电流"是一点电流都没有吗,如果没有看看保护隔离过啦没有

网友:
先看电池充电脚电压,是否高压电池电压,如果高于换电池测试

网友:
查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不排除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asus的散热特别辣鸡   温度是个硬伤

别人有风扇好不好。。。。。。在旁边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这个机电池容易坏

网友:
看看电感对地阻值 上次我修 一个机器 就是电感对地为零 接上电池 电压就被拉低了 我量电池接口 是有点的 接到主板上 就没点了 一直忽略了 充电电感短路 后来才查到 有保险短路 有电容对地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吧 其他条件都正常了

网友:
查一下保隔。再查一下充电上下管,或者换掉上 下管

网友:
查条件吧,一般是电阻爱坏。。如果换了心片还不行的话。

网友:
电池有换过吗,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有风扇好不好。。。。。。在旁边

我知道有风扇  还有2个泡沫条挡风的     但是这散热片跟桥的似的

网友:
换电池........我感觉我都不好意思说太多了

网友:
感觉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检查电池电量,电池电芯,电池电压,这些 统统要满足啊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过啦没有

网友:
测下充电芯片4个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自举电容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