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14):
早上接修一台IPHONE7  不开机机器  机器屏幕已经摔裂  ,客户反映摔过用一会就不开机了 ,留机 先插电流表看下 0.4A 联机无反映 DFU 也没进去,可能机器有短路 拆机,接可调电源到电源接口,发现有短路 700多,拆开主板 在烧鸡试下  发现U2301 发烫严重,确定是这个电路问题测量旁边电容发现有短路的 ,最后找到了罪魁祸首,将其伏诛。

                                              发帖不易希望大家多给加分,你的鼓励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升压电路短路了啊 烧机法还是好用啊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牛逼了,值得新手学习啊。。。。。。。

网友(2018-07-20):
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9-03-28):
阻值700多还短路啊

网友:
通 病,BOOT电路后极电容坏了,我修过苹果8p 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