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 打印复印全黑

楼主(2018-06-14):
早晨雨刚停,店旁边的大哥捧了一台这个M1005,手里拿着样张  ,乍一看第一眼就觉得是硒鼓的问题,问客户,客户说换了两个了,这个是之前的好用,就是打印是这个效果才换的,换个好的仍然是全黑,照这样说那就不是硒鼓的问题,那么激光全黑的问题就几种
1.主板无充电电压    2.导电塑料装反    3.激光一直发光   4.刮板严重老化   5.鼓心不接地   6.粉质量不好

这几种由简到难来修的话,本着能不拆机就不拆机的原则,我还是从第5个开始,检查下硒鼓鼓仓几接触点是否有异样,当我用手机的手电和筒照在鼓仓的最左边的时候发现最上边的半圆弹簧好像没有弹出来,我用镊子扣了好长时间也没出来,  还是拆机吧,把壳子电路板都拆下,  摄子指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弹簧,好像被什么卡住了,扣下来是塑料卡子断了  ,再看下弹簧,  出来了,开始装机试机,打印样张,好用了,  ,收钱

网友:
这机器 耐用还是很耐用的 前几天碰到错误0603  0605查询说是固件问题 其实不是 就是里面的cpu挂了 应该是被静电搞挂了 正常主板数据线两根对地值600多 它只有四百多  两条还不一样 最后不得已换了主板 这个主板还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