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 1.1主板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8-06-14):
WAKE# 待机时电压为0, 亮机后电压3.25,  然后不管是软关机还是短接开关针都会变重启,WAKE# 电压一直为3.25,主板另外还存在USB设备故障 代码10 PCE  B11脚一端直连到网卡芯片,一端接一个电阻 1K(在线测550左右)连接到 3VDUAL  , 查电路图有一路直连到南桥,现在没思路了 ,求指教?

网友:
取掉网卡,,看看。。。。。试试看

网友A:
论坛里先搜索下啊,技嘉的关机变重启,轩辕大大早有清晰分析,自己找图纸查 USB_OC 信号吧,多数是分压电阻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先搜索下啊,技嘉的关机变重启,轩辕大大早有清晰分析,自己找图纸查 USB_OC 信号吧,多数是分压电阻 ...

图纸只能去淘了,免费的找过没有

网友:
网卡 BIOS 唤醒脚异常都会导致关机变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先搜索下啊,技嘉的关机变重启,轩辕大大早有清晰分析,自己找图纸查 USB_OC 信号吧,多数是分压电阻 ...

测到一个 OC#R 为3.2V左右   OC#F 电压为0.6V左右 电阻和电容在线测都没感觉有问题   不过在VGA接口边上有个ESD元件跟其他的区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到一个 OC#R 为3.2V左右   OC#F 电压为0.6V左右 电阻和电容在线测都没感觉有问题   不过在VGA接口边上 ...

ESD 拆了就行,担心以后烧接口的话,就从料板上找个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到一个 OC#R 为3.2V左右   OC#F 电压为0.6V左右 电阻和电容在线测都没感觉有问题   不过在VGA接口边上 ...

过流信号OC#F 低压有效,修成3V以上应该就可以了,先拆ESD看看,然后换电阻和电容。。。小贴片有时候拆下来也测不出毛病,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