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6-14):
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

  客户反映,手机无触摸,维修更换触摸IC后依旧没触摸。

【维修过程】

  进系统测试故障,跟上述表述相符。拆机,上家已更换过触摸IC,观察无异常,更换测机屏故障依旧,只能从条件开始查起了。

  触摸要想工作必须得到两路供电,PP1V8_GRAPE和显示IC输出PP5V1_GRAPE_VDDH的触摸供电,当测量5.1V供电时只有1.6V左右,明显不正常。

  该供电由显示IC直接输出,考虑到上家跟换过触摸IC,判断应该是显示IC自身损坏或条件不足导致此电压偏低。

  拆显示IC测量焊盘对地值无异常,说明显示IC有问题了,更换新的,开机测量PP5V1_GRAPE_VDDH供电正常了,装回客户屏,进入系统触摸正常,故障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深圳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看来上家是什么坏换什么,好了就好了,不好拉倒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没有理论支持的维修是走不长远的,故障稍微复杂点就完了

网友:
最讨厌修手机了,,手工不行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
懂得理论和手工 基本就都能搞定了

网友:
什么坏换什么就是有手工没理论的,不会分析故障

网友(2018-07-15):
看着简单 修起来难

网友:
理论简单,手工难秒杀基本全在手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