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换键盘人为故障之二修板

楼主(2018-06-14):
同行自己换键盘后开不了机了,拿给别家维修店修没修好,接到手的时候南桥是随便贴上的,先拔南桥,测量3v5v没短路,觉得有戏,待机是有5m,没3m,按开关后3m可以正常起来,rsmrst和dnpwrsw都是低电位,这2个低电位也有可能是没装南桥的缘故,(最后结果是南桥不装也应该是高电位)先把南桥补上,果然还是不上电,rsmrst和dnpwrsw依旧是低电位,果然没这么简单,如果补上南桥就好了的话也不会来我这里了,再查查条件吧,发现3vsuspg,不正常,是电源芯片损坏,更换后修复,芯片虽然能正常输出供电,也有pg信号不正常的,这个板子rsmrst和dnpwrsw都是由ec拉高的,不同板子不同设计,灵活运用原理

网友:
这也能修啊。厉害了,

网友:
二修机子修起来比较头痛,感觉修起来都没啥底气

网友:
楼主,还是你牛逼啊!上家没有搞定的机器,你轻松的解决了。

网友:
还好没给你电阻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