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hone刷机报错故障解析

楼主(2018-06-14):
                         刷机经验总结

验证CPU-验证内存-验证硬盘-进度条开始走(写硬盘)-写到50%表示硬盘已经写完
基带验证-写基带-进度条走到80%表示基带写完-验证NFC-写NFC部分

1.如果进度条在50%之前报错(包括进度条没出来或不走)问题出在CPU硬盘U0301指南针(如果进度条都不出来 硬盘和cpu)协处理器出进度不走或者走一点 U0301,重装或者更换硬盘,更换指南针,协处理器。重装CPU
2.进度条50%报错的,表示硬盘写完,问题出在基带CPU 基带电源,可更换基带电源和重装CPU
3.进度条80%或者走到99%报错表示基带已经写完,问题出在NFC基带电源基带CPU

                         iPhone刷机报错码
报错 -1    基带CPU或者码片 基带电源供电输出不正常(目前7P扩容刷报错-1,用爱思刷最新的测试版,然后再刷正常的固件就可以过了!)
报错 1     基带CPU问题或者基带电源没有工作
报错 2     基带 不排除供电
报错 3     报错3目前有两种进度报错:1.刷机到2/3后报错的,是基带U物理损坏问题多。2.刷断机到有99%报错的,是码片不能缓吞可以确定是码片问题,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边的时钟和重装或更换中频。(目前7P扩容刷报错3,用爱思刷最新的测试版,然后再刷正常的固件就可以过了!)
报错 6     硬盘  刷到2/3,码片问题
报错 9     硬盘  检查硬盘供电,硬盘虚焊
报错 10    服务器认证问题!iphone6的wifi或者CPU虚焊。iphone6单换CPU也会出现
报错 11    检查固件包是否完整
报错 12    固件关闭验证
报错 14    硬盘,检查硬盘与CPU之间的阻值,蓝屏多半是与CPU之间的通讯总线断线 5S刷机报错14蓝屏多是板层断线
报错 15    多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16    基带CPU到码片,多数是码片
报错 20    用DFU模式重刷
报错 21    CPU上盖,电池
报错 23    8824  7.11以上短接基带会造成 21 23报错,请拆掉FL8  VVC供电后刷机,主板大电流报21,基带短路同样也会21,23报错
报错 26    基带CPU到码片
报错 27    码片资料不匹配,请使用码片读写仪器进行修复码片
报错 28    CPU或硬盘
报错 29    请检查电池检测脚,或者电池坏。或者网络问题
报错 31    基带
报错 40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47    码片或通讯CPU
报错 48    基带CPU或码片损坏 码片不一定坏可以修复
报错 50    基带CPU故障
报错 53    Touch id指纹 服务器认证
报错 56    多数是NFC  基带CPU到码片,iphone6后置摄像头或者摄像头供电引起比较多
报错 91    硬盘
报错 1003  基带或硬盘
报错 1005  硬盘
报错 1013  服务器认证问题
报错 1015  是降级固件出现问题,修复电脑系统再刷
报错 1600  CPU
报错 1601  CPU
报错 1602  USB 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报错 1611  硬盘虚焊
报错 1669  码片,缺失资料或者不对   6S尾插烧掉会报错1669
报错 2002  检测是否连接苹果服务器,与使用代理服务器有关
报错 2003  换USB或电脑
报错 2009  更换电脑,过段时间再试,硬盘 供电尝试多次刷机报错
报错 3004  电池,数据线 电脑USB接口不稳定
报错 3014  检查电脑是连接正常,降级时候检查服务器的 SHSH备份是否正常
报错 3049  CPU
报错 3194  固件不兼容,1:验证关闭 2:妖机 3:扳机 4:外围不通讯 5:尾插 6:数据线 7:电脑防火墙未关闭【360杀毒软件】
报错 4005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更换电脑
报错 4013  花屏重启有英文,I2C总线短路或虚焊,连接线路上芯片有CPU底层、硬盘、U2、wifi、硬盘等,基带方面也有
报错 4014  CPU 可能是硬盘线路
报错 4015  CPU 上层
报错 0xe800006B   USB数据线是否正常  检查设备是否连接正常
报错 DXEXXXX错误  Ituns 没有安装在C盘
报错 -23   iPad6报错-23是电池没电

网友A:
刷机有的机型是先这基带部分 然后在硬盘部分吧

网友B:
你这是在哪里抄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有的机型是先这基带部分 然后在硬盘部分吧

刷机前会先检测基带,但是写基带数据是在后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哪里抄袭的。。。。。。。。。。。。。。

我是从苹果PCIE工具里面看到的,分享给不熟悉的人了解一下,没说是自己编辑的哦

网友C:
我现在有个7P就是报错-1,但基带电源换过,基带重置过都没有用,也打过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感谢大神,正好需要~~~厉害厉害~~~~~~~~~

网友:
留着吧 没准哪天能用上 在哪弄的不重要 人家可以拿出来分享就是无私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7P就是报错-1,但基带电源换过,基带重置过都没有用,也打过对地阻值都正常

我也遇到过一台没修好,应该是基带本身坏了

网友:
这个去迅维一大把人都有,就是用钱买的,350一本

网友(2019-02-23):
谢谢楼主分享,疑难杂症维修不易,新年发大财

网友:
我有个IPAD4 刷机就报错-1 方法都试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你这是在哪里抄袭的。。。。。。。。。。。。。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