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苹果6音频三无、送话四无维修案例

楼主(2018-06-14):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苹果6音频三无、送话四无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音频三无、送话四无
知识点一:一台iphone6手机共有4个送话器:
1.正常通话时的MIC;
2.免提通话时的MIC;
3.多媒体的MIC;
4.EXTMIC耳机MIC。
知识点二:一台iphone6手机共用三个发音器:
1.RCVR=听筒喇叭
2.SPKR=外部喇叭
3.HPHONE=耳机喇叭
【故障分析】从音频架构图中,我们发现会造成这种全部无声的第一目标应该是U0900音频解编码芯片,此芯片损坏会造成全部无声
【解决方法】更换U0900
从料板上面拆一个大音频芯片,装到此故障机上面测试以后发现。听筒声音有了,送话有了,耳机也有声音了,但是外放没有声音,打112免提灰色
继续理清思路,造成无外放的主要芯片有:
1.U0900=音频解编码芯片
2.U0201=CPU
3.U1601=音频放大器
由于刚刚更换了U0900,只剩下音频放大器跟CPU了。二话不说直接拆U1601音频放大器。
就只有这几个角位顺便把阻值撸一遍,真是不撸不知道,一撸吓一跳
发现U1601的A6角AP_TO_SPKAMP_RESET_L直通CPU开路状态。这条线到CPU断线了,正常方法只有干CPU了,由于是同行的机器,干CPU第一风险大;第二返修高。
    心想音频复位信号会不会跟显示复位信号一样通过借电压的方式来解决呢。对比电路图来试试吧,修不好就报CPU价格,修的好就少收点钱。让同行也有利润。
从音频1.8V借一个电压到音频复位点。中间需要加一个2.2K-10K的电阻,实物图如下,
在大电容C1630的一角上面背一个10K电阻,然后飞线到R1629的一角。
上机测试,外放声音也有了捡钱成功。
一个小方法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成功修复好客户的手机,挣到一份钱,最后不要吝啬手中的分了,该加分加分,也好给小弟一点点发贴的动力。

网友A:
复位信号不也是108V吗,为什么借电压还要加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不也是108V吗,为什么借电压还要加电阻?

1.8V,打错了

网友A:
还有,复位信号随便借个1.8V就可以,不是一定要接原来的复位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复位信号随便借个1.8V就可以,不是一定要接原来的复位信号吗?

复位信号不能随便给个1.8V就行 因为有延迟

网友:
这路断线我也修过,借的是开机的复位电压,直接从硬盘旁边测试点飞线。

网友:
刚开始学习 原来还能借电 受教了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不能随便给个1.8V就行 因为有延迟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
楼主帖子发的好,文字整理的好,知识点都给讲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修过之后的手机难道还能使用吗?是不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嗝屁了

网友:
文情並茂.感謝樓主分享,相當有心的一篇文

网友:
不得不说改改电路的楼主,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C:
显示复位问题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
学习中,挺有用的,值得收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复位问题可以这样接吗,,,,,,,,

显示复位不是这样搞的,改天出一篇显示复位的

网友:
楼主原理指导实战,真正的高手。

网友:
楼主你好厉害 理论知识比较丰富

网友:
串一个2.2K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期待楼主更多更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维修思路都很好哦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不也是108V吗,为什么借电压还要加电阻?
因为你不加电阻,强大的电流直接通向IC会烧IC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而且热心分享修机经验,实在是我辈之楷模!!!

网友:
学习了~ 挺有用的,值得收藏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不错 楼主写得很详细。。。。求楼主有时间多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白又学习了一招,真的很有帮助。

网友(2018-07-15):
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下次遇到一样的故障就能秒了。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接个其他的复位

网友:
这情况我一般直接搞大音频 不行小音频。。。。。。。。。。。。。。。

网友:
现在的手机维修和电脑维修 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强!手工好 现在也开始搞手机维修了 但发现比笔记本烦

网友:
很多都是CPU故障 无法修好 !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好久没有来论坛学习了,学习总是积累的过程

网友:
这样改的好技术,没毛病,老师机创造性的维修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样借一下复位电压,不用撬cpu,省时又省力!

网友:
(心想音频复位信号会不会跟显示复位信号一样通过借电压的方式来解决呢)6S 改过 但是只能用国产屏
请教 改复位 问题 网上那个复位小模块成本太高!

网友:
高手啊 修手机手工要求比较高 不长修触摸芯片都不敢拆

网友:
我才在学习,没有入门呢

网友(2018-08-15):
引用 网友D:
从料板上面拆一个大音频芯片,装到此故障机上面测试以后发现。听筒声音有了,送话有了,耳机也有声音了,但 ...

6代吧  应该是小音频 换一个 试试

网友:
学习中,挺有用的,值得收藏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 看了还不错 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 技术 刚刚的    祝楼主 技术更好  财源滚滚来 虽然我也看不懂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经典帖子值得加分。。

网友:
直接从硬盘旁边测试点飞线。直接从硬盘旁边测试点飞线。1.8V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思路不错,知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