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 电压48/90V 换电位器无效,无法调节电压维修

楼主(2018-06-14):
安泰信APS3005S 电压48/90V 换电位器无效,无法调节电压维修
板子修完没事做,刚好稳压电源有几台坏了,对于这种安泰信可调电源,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修,基本就是换电位器就好,一共六台,当我已经秒杀完三台以后,肖明前辈突然拿过来一台,说换电位器也不好,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接了过来。
废话不多说,先来一张图

电压48V98V 无法调节电压

电位器检查过,无果

这就尴尬了,看了这次的机器很硬核啊,送(骗)走围观的人群后,开始研究这一台

先量一下输出,48V 好吧 没毛病,拿出福禄克,量电位器是否正常,阻值非常棒,一点问题也没有
看一下电源板

这机子用的是LM358和一个不知名的原件来反馈调节,控制继电器吸合

左边最粗的两根线就是电源输出,量一下结果还是48V 查一下散热片上的大功率三极管,好的,查一下检流电阻,也是好的,
修到这里没啥思路了,就打算把这机器丢到一边以后研究,结果刚刚移机,后边电源线没拔,只听见咔咔几声响,我的心瞬间紧绷了起来

我擦??? 好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结果把机器放到桌上,拿手转动电位器,可以调节了,好!装机,维修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

卧槽,这帖子这样就结束的话大家肯定会扣完我的分,然后顺着网线来打我了,既然移机能好,说明有元器件接触不良或者虚焊,晃动各个部件,终于被我发现了端倪,就是你了,电源板到数显板的连接线,

拔起来,用同型号的代换,好了,没问题了,但是这个线买不到,飞线吗?算了,我不想让这线就这样废掉,仔细检查,发现是端子已经被那些修过此机的前辈们给搞♂得松♂动了

下面的接线柱插♂进去后洞太大,造成电位器与电源板断开,当此机断开电位器后,会固定输出48V的电压,用万用表把CASE里的端子条出来,剪断,然后重新做端子

端子做完,插入CASE,装机,试机! 完美修复!

网友A:
既然控制线接触不良容易造成电压升高,不如把他焊死,避免做维修时电压突然升高造成其他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控制线接触不良容易造成电压升高,不如把他焊死,避免做维修时电压突然升高造成其他故障。

这个端子没有这么好焊、而且修机尽量不损失原机功能

网友B:
你的图片怎么没有传到论坛,这是首发吗,还是抄袭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怎么没有传到论坛,这是首发吗,还是抄袭别人的?

论坛图片大小有限制 我所有的帖子图片都上传到新浪  从不抄袭 这个是论坛首发

网友C(2019-12-05):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