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小小白实地故障板维修

楼主(2018-06-14):
板号:6050A2412201

故障:大短
目检:缺件,不知道修了多少次
   先来个正反面

测量公共点,大短,阻值为0的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的

仔细检查公共点电容,终于找到了短路的电容

拆除后,公共点对地值正常

接着检查待机,目测缺少自举电阻

补上之后,上电 ,没有待机电压。接着检查芯片条件发现5V线性短路

先拆下滤波电容,还是短,接着换了一个芯片,5V线性恢复正常,待机电压也正常了

下一步修触发,发现LID的上拉电阻被拆除

补上电阻成功触发,检查各路供电,发现缺件

补上之后各供电正常

上CPU内存,成功亮机

网友A:
两块硬盘鸣翠柳,一缕显卡冒青烟,先炸个桥压压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块硬盘鸣翠柳,一缕显卡冒青烟,先炸个桥压压惊

这是小东北搞的吗这个厉害。: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小东北搞的吗这个厉害。:daxiao:

不是,找个炸裂的桥,让他加深印象

网友(2018-08-14):
学长威武,希望有更好的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