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手机电池续航能力技术瓶颈是什么?

楼主(2018-06-14):
影响手机电池续航能力技术瓶颈是什么?

网友:
续航能力就是由容量大小和耗电功率决定。电池容量大小取决于电极材料,目前的瓶颈就是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替代现有材料的新体系。iphone手机续航能力比android好些,我想应该是控制耗电,而与电池容量无关。

网友:
我也来凑凑热闹吧
【影响手机电池续航能力的技术瓶颈是什么?】【答案必然是手机电池的容量】
为什么?这么直白了还要问为神马,好吧且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手机电池的续航能力多长取决于手机的耗电量和电池大小。
A:耗电量主要来自于:手机屏幕,网络模块,通信模块,CPU处理模块,外放模块,以及其他重要的耗电大户。一般来说玩游戏,上网等人类活动耗电量特别大,长时间通话的耗电量也不小。
B:电池的容量。现在的手机电池大多数采用体积小、能量密度大的理聚合物电池。简单说不同厂家的电芯质量不太一样,但是技术水平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各家的差别不大了。所以技术水准一样的情况下就是体积越大的电池电量也就越大。你看IPAD的电池多大,所以他能待机那么长时间。而如今手机越是越来越大,但是相应的驱动程序变得越来越多,耗电量大的模块有赠无减,虽然说电池的体积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依然干不过这些耗电量大的程序,所以给人的错觉就是手机电池待机越来越不够用了,反而觉得是电池技术水平被阻碍了,硬件的提升总是赶不上软件。有个很明显的体会就是10年买的电脑如果正常使用的软件都更新的话你会发现你的CPU运行的很困难了,同样的软件在10年的时候,电脑跑的刷刷的,很流畅。现在呢,跑一会儿就热得不行。根本原因就是软件占用的内存太大,CPU运行吃力能耗就会提高。手机也是一样的呀。

下面说说手机电池怎么样才能保养好不让他容量损失太快。
四个字:勤充,浅放。就是有空你就插着充会,不要等他的电量快到0%才想起来充电。电池的特性就是浅充浅放对寿命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就是不要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手机热了感觉停下来让他休息一会散散热,要不然对电池寿命有严重的损害,甚至会引起电池鼓包等。

回答下楼主要问的瓶颈问题
先了解下这个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Li-polymer)是在锂离子电池的基础上以高分子聚合物电解质取代传统的液态有机电解质而产生的。这种高分子电解质即可以作为传导离子的媒介,又可以作为隔离膜使用,再加上与金属锂的反应性极低,因此有效避免了锂离子电池的容易燃烧和容易漏液的现象。并且由于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是将液态有机电解质吸附在一种聚合物基质上,被称作胶态电解质,这种电解质既不是游离电解质也不是固体电解质,从而使得锂锂子聚合物电池不仅具有液态锂离子电池的优良性能,还可以制成任意形状和尺寸,超薄型产品,使得其适用范围广,发展前景好。另外安全性比锂离子电池好,使用中如果发热,只会产生臌胀而不会爆炸。

瓶颈:主要是单位能量密度,也就是最小体积下最大电量。所以软包装得材料对它的能量密度提升起着决定作用,要是把软包技术搞定,以后体积小能量大的电池还是有可能的。关于软包的突破,找了篇论文,可以看下
聚合物锂电池软包装材料的瓶颈突破--《中国包装》2012年07期

That‘s all!

网友:
通俗的来讲手机续航能力跟手机电池的电量和手机消耗电量的功率有关。简而言之就是增加容量降低能耗。
        手机电池的容量主要受手机设计的影响,简单来说越大个头的手机由于可以安装更大体积的电池,所以储存的电量可以很大,例如1000mAh的电池一般比2000mAh的电池大一些。有些电池材料所以单位体积的电池拥有的电量越大那么做出相同电量的电池所需体积就越小。也就更容易满足手机需求。所以现在一方面就是要寻找这种具有更大比容量的电极材料做成电池以提高容量。当然也可以采用高电压的材料来满足手机的功率需求,这是另外一种途径,不做进一步叙述。
        剩下的就是研究高效低能耗的处理器了,同时系统也需要优化以减少不必要的运算降低能耗。

网友:
随着手机智能化的发展,很多后台程序的运行及大屏幕显示都会影响手机的续航时间;为了满足智能手机的续航时间,“开源节流”都很重要。但主要是“开源”为主,即开发出更高比能量的手机电池。现在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如我现在做的新能锂离子电池比过去的锂离子电池容量提高约50%以上。当然从实验室到商品化生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现正在申请发明专利,估计快的话两年内即可实现产业化。

网友:
电池容量,手机本身耗电量。现在已经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