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4743笔记本进水多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6-14):
ACER 4743笔记本进水多故障维修案例

  这个ACER 4743笔记本进水的机器,同行拆开清理了一下还是不开机,故障微短。这个机器里面生锈发霉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微短好修,直接上19V,进水的几个芯片上焊膏,只有待机芯片冒烟了。

  这个芯片没有,然后看了看,可以用51123代换。论坛上也查了一下,换好不微短了,0.008-0.016跳动。测的5V_PWR几乎对地,接上线然后2V继续烧,摸到集显供电芯片发热。

  芯片换好确定无短路,插上电源还是0.016-0.008跳动。没示波器,这个机器的待机滤波电容易坏,直接换掉还是一样。抽了根烟,调整心态,继续。一测真有问题,公共点不正常,U47 G级为高了。要想找个管子导通G级要为低,PQ4001 5脚ACOK要为高,实测低。

  ACOK从充电芯片13脚发出,测条件DCIN正常,ACIN无电压,顺藤摸瓜AD+到PR4006断线了,飞线后继续测PR4006一端有一端没有,电阻阻值无穷大,316K。不好找,突发奇想RTC电路的330K很好找,算的电压接近2.5V。

  插上电源自动触发0.6不动,这种估计是缺电压了。查到无集显和CPU供电,之前换过集显芯片,开启条件也是CPU来的,所以先查CPU供电。

  VIN测得无电压,直接上管拉线,上电亮机,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ID(视通万里)

网友:
看来这主板故障蛮多的,进水短路,断线,缺电压,一次过满足你几个愿望

网友:
这种进水的机器,维修起来就是要细心,有时候出些莫明奇妙的问题

网友:
多故障的机子修起来比较折磨人啊,不过修出来了也是很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