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6-14):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MacBook A1466

  版号:820-3437-B

  故障现象: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方法/过程:

  机器接电源绿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拆开机器检查是进水腐蚀机器,客户已经处理过进水,检查主板没看到明显的腐蚀现象,也没看到客户明显的修过哪里。先排查短路,测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上电测试公共点PPBUS_G3H、待机供电PP3V42_G3H都正常。排查EC工作条件,测电感L5001阻值电压正常,测EC复位SMC_RESET_L发现无电压,断电打值正常。

EC工作条件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EC复位由如图6-2所示U5110产生,测芯片6、7脚电压正常,测复位上拉电阻R5100也正常。排查是否是后极把复位SMC_RESET_L信号拉低,由于EC焊接比较麻烦,没看到EC明显进水,可把EC放到最后排查,电路图搜索复位SMC_RESET_L信号如图6-3所示经过电阻R7100到U7100充电芯片,将电阻R7100拆掉后上电故障依旧。

U5110产生EC复位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充电芯片U7100的EC复位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继续搜索电路图,复位信号SMC_RESET_L到J6100接口24脚,此接口为DEBUG测试接口,经观察发现接口有一点进水现象不是很明显,这个接口可以直接拆掉,对主板工作没有任何影响,接口拆掉后发现底部有明显进水痕迹。

DEBUG接口的EC复位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下图已清理干净的DEBUG接口,再接上电源复位SMC_RESET_L已正常,电源绿灯已亮起并且触发电流已有明显跳变。最后装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

DEBUG接口清理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测机图

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ACT)提供

网友:
简直是教课书式的维修过程,思路清晰!我上次修一个绿灯不亮,是那个ONE_SYS那个总线断线了

网友:
简直是教课书式的维修过程,思路清晰!我上次修一个绿灯不亮,是那个ONE_SYS那个总线断线了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帖子看别人发过的也是拆掉的接口、、、、

网友:
经典的维修值得收藏了。。。。。。

网友:
修的不错,有条有理,学习了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不亮灯基本可以秒杀

网友:
楼主,你修苹果的机器,对主板的时序非常的了解啊!

网友(2018-09-26):
对于修苹果机器的牛人  真的是佩服佩服

网友:
太厉害了 副了 你们 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感谢您分享您的实用信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