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0

楼主(2018-06-14):
板号:DA0KL6MB8G0(联想Z470)
故障:不上电
此机器拿到手,接可调电源待机0.006

按下开个触发到0.020,拆开测量各大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板子只有3,5V 待机电压),呢就跟着时序走吧,先测量桥的几个待机信号 ,测RTC_RST#,  SRTC_RST#只有0.6的电压,根据平时的经验跟男人的第6感, 判断肯定时电容漏电,断电 二极管档测D23 3脚 阻值只有42

图纸发现只有一个C454滤波电容

烙铁敲掉 阻值回复正常531

然后通电测量电压回复3.3V,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跳变正常亮机

本来没想发帖的 ,有好多图片都没拍,主要时没下载分了  资料都下不了,来赚点下载分     这帖子小白们参考 遇到秒杀用,老司机大神们就飘过吧。

网友:
简直是教课书式的维修过程,思路清晰!

网友:
RTC短路导致南桥工作条件缺失  思路清晰 修的不错  加分了

网友:
心很细 这个小细节都查到了 。非常不错。

网友:
高手啊。这个电容都能找到啊................................................

网友:
0.02 这个电流一般比待机偏高  说明有上电动作   一般都是南桥 没有发出SLP_S3信号导致  这个直接查南桥待机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