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和移动硬盘如何选择?

楼主(2018-06-14):
最近感觉电脑硬盘不太够用了。想问一下是买一个大一点的机械硬盘好还是买个移动硬盘好(个人喜欢收藏影视作品,存东西用的)。它们有什么优缺点?(如果买机械硬盘买什么盘比较好) 谢谢!

网友:
机械硬盘和移动硬盘如何选择?修改
最近感觉电脑硬盘不太够用了。想问一下是买一个大一点的机械硬盘好还是买个移动硬盘好(个人喜欢收藏影视作品,存东西用的)。它们有什么优缺点?(如果买机械硬盘买什么盘比较好) 谢谢!
不了解题主实际需求,说下我的选择吧。

1、个人电脑:SSD

对我来说,写代码,看文档,下几部电影,开几个大软件,500G的SSD够用了。
SSD速度够快,比机械硬盘快多了。
如果容量不够用,把收藏的东西存到NAS(见第3点)里面,然后删删删,电脑只留最常用的。

2、移动存储:

小文件用U盘。
如果在内网,传文件用飞秋或dukto。
如果走外网,qq就挺好,大文件不妨走网盘。
再不行,电脑开无线热点,别人连接后,用飞秋。
总之,能不带着移动硬盘,就别带着。

3、文件备份(这是重点)

有了NAS,备份文件方便多了。
弄几个西数红盘,放到NAS里面,想存电影存电影,想放文件放文件。
弄个千兆路由器或者千兆交换机,私有云还不够你玩吗?
真在外面想访问家里的NAS,路由器做个端口映射也就搞定了。

网友:
移动硬盘和普通机械硬盘是一样的,只不过移动硬盘是在机械硬盘上面加个壳子而已
但有一点要说明,移动硬盘防磕碰效果更好(相比普通机械硬盘)内部有停泊区
移动硬盘停转后,磁头会回到停泊区,而普通机械硬盘停转后会停留在马达边上
这是移动硬盘内部构造

————————————
这是普通机械硬盘内部构造

————————————————
现在生产的台式机机械硬盘也是有停泊区的

网友:
简单来说,
机械硬盘的读写速度快一点,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百八十块钱,SATA接口的。兼容性相对来说要差一些,不过可以外接移动硬盘盒当移动硬盘用。
移动硬盘稍慢些,价格高,USB接口的,兼容性高。
需要经常带着来回跑的话就用移动硬盘,放在一个地方基本不动的话就用普通台式或者笔记本的机械硬盘好啦

网友:
给题主推荐一样东西
移动固态硬盘!
可以京东上看下,虽然价格感人,但是体验绝对一流

当然如果一定从3.5寸机械盘和移动硬盘之间抉择的话,这就看平时是不是喜欢分享或者想拆下携带了,如果一直只是自己电脑上看的话,完全没有必要用移动硬盘,机械硬盘足以,毕竟价格优势

网友:
价格高,还是不实用,日常使用不如盘方便,大容量存储不如机械式移动硬盘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