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迅维实地 iphone6开机定屏(黑底白苹果 )维修

楼主(2018-06-14):
转眼间 来实地一个多月了 还有半个月就要毕业了 感觉时间过的太快了 不过收获还是挺多的
下面让我吹下逼
也就干亮两片A8而已 二期CPU考核第一个过的   一期练废十几块ID板 RMB 在燃烧   算上老师发的练手板那就更多了。。。。。。

最近练A9练到怀疑人生了 要么cpu掉点  要么主电源那一面吹爆 漏电 短路 上盖放气总是撬坏上盖。。。。。。

那就缓一缓 先修板了
拿起我雪藏一年多的 ip6故障版  到现在才敢修。。。。。  (之前在其他地方学过一点 出来板子都不敢动 干无胶IC都虚 然后跑去某大厂售后倒江湖了)

此板问题是 开机黑底白苹果 不掉电 不重启 进不去系统 开机电流200起跳 之后电流貌似正常的跳变
按照老徐的话说 先干cpu   最近干A9干的有点虚  所以还是先刷机看报错吧
那么问题来了 用镊子短接硬盘3V供电 插数据线进DFU  没反应啊 测量3V供电也没有   打值发现硬盘旁的供电滤波电容短路 阻值六七十 万表在叫 瞬间鸡冻了 哈哈把他干掉!
干掉之后 发现相连的其余电容还是短路 仔细一想 如果是电容短路 那肯定会开机大电流 烧鸡大法就能干出来了
查了点位图  这些电容连接到应硬盘的 索性就把硬盘拆掉了 再打值 硬盘3V供电的焊点和相连阻值都正常了

硬盘挂了 难怪拆了会露铜 被电击过么 露铜这锅我不背 都是硬盘的错

接电触发  电流一下子从一百多跳到两百多定住 这电流明显不对啊 我拿一块ID板拆了硬盘做对比 开机定电流66ma 看下无硬盘的正常电流
没思路了 又想到刷机 硬盘都拆了嘿。。。。。。  试下看能不能进DFU  一插数据线电流跟触发一样的 电流到两百多毫安定住!

既然不联机 首先干U2啊!(U2名声在外 ip6--U1700--USB管理芯片)习惯叫u2了
(顺便问下 华强北有一项业务叫 写U2  这是什么操作?有大神普及下么)

测量U2附近的电容 发现C1738此电容短路  连接到U2的E6脚  TRISTAR_BYPASS 旁路电容

果断干掉U2  450* 高温快取 (手机维修中就拆芯片最爽了 哈哈 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从料板上拆个U2装上去 6的U2带胶 撬飞一个 从6s拆了一个 不带胶 一脚还好辨认
终于触发电流正常了 定66ma 和无故障的ID板电流一样 连爱思也直接进DFU了

接下来换个硬盘刷机!

刷到11% 进不了恢复模式  旁边的老哥指点我用itunes刷  顺利刷过了!

顺利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写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正!

网友:
这么牛X,人才还是多多,楼主又有维修经验了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