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b=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不

楼主(2018-06-14):
3b=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不,或者有数据手册有的发下,谢谢????

网友:
这个待机 芯片,我记得修过 。。7代的主板 采用,你看下是不是 这个

网友:
迅维网页右边有个维修查询,有的芯片可以查到型号的,你这个就是楼上说的RT7290A这个型号

网友:
这个芯片是RT7290A,完整型号是RT7290AGQ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