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实地维修故障板维修

楼主(2018-06-14):
机器型号:联想LZ57(HM65) 版号:纬创10290-2,单板
故障:故障板
目检:板拿到手之,大概看了一下外观,大的电子元器件都在,表外看来还过得去,仔细一看,机关重重,因为老师已经挖了各种各样的坑等着我们去跳,我们只能只招拆招,接下来就是我的艰难维修之路

测量公共点对地值为0(为0的一般是电容坏多)

最后在一个上管G极发现一个电容不正常,用放大镜一看有一根小同丝相连导致短路

PC4111一端公共点一端接地,两端埋根线,导致公共点短路

用表笔把线挑开,

公共点对地值正常。

公共点打值的时候发现检流电阻旁边有些痕迹,细看一下,发现PU4001脚位焊反了

装好PU4001后,一想既然焊反了MOS管,会不会还有其他地方?经过一翻苦找,发现PD3801也是反的

PD3801装反了,适配器电压就正向导通到地了,这又是一个坑,赶紧把它填上,于是把它调个方向

再次打值公共点47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然后打值各大电感,大都在400左右,除了PLL供电电感低了一点,但是不为0,所以先放过。上电看看,公共点电压19v正常,但是待机3v5v都没有,看图纸待机芯片16脚主供电,实测19v正常

   然后是开启,查图纸EN0外面连接个电阻到地,不对,电阻DY不装

  但是主板上面多了个2.2欧姆电阻,被拉低了,烙铁取下

    线性3v和线性5v都有了,基准也正常,ENC开启也有3.3v,但是3v和5v还是没有,检查发现自举电容和电阻有问题

  PR4106和PC4118都不见了,找个料板,拆件补上

补上之后用示波器抓3V/5V后端波形保持正常

5V

正常后再次认真检查发桥旁边一个晶振(X2101)有动过

  装好晶振,上电看看。电流跑0.15还有问题,原来是1.05v供电自居电容(PC4505)没了,再次拿起手中的料板找个颜色相同的电容补件。

量一下各电感电压3V5v正常,内存供电1.5v

  PLL供电1.8v

管家供电0.9v

各电感对地值正常后,没装内存和CPU上电看电流跑到0.13.(属于正常电流)

装上内存和CPU上电测试,当电流跑到0.8左右时一道亮丽的风景出现在眼前(亮机)

此时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兴奋。感谢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