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 USB损坏导致无待机

楼主(2018-06-1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B305,拆出主板是不触发的,电流0.00A我查了一下无3V 5V,然后我就各个电路检测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我再测量的时候发现USB供电对地短路,我吧USB都检查了一遍发现有一个USB口损坏导致短路,拆掉USB之后发现有3v5V了但是电压0.01还是不触发无思路  请教。。。。。。加上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09181_1N联想

网友A:
最基本的你都没测,,,,,这就来求助了?就知道3V_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你都没测,,,,,这就来求助了?就知道3V_5V?

我是小白一个,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测啥了3D3V_S0?

网友:
按照顺序 从开关开始查 太简单了

网友:
这个无法解释了  pwrsw  pwrbtn    slp_s3   rsmrst   都得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一个,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测啥了3D3V_S0?

我手头有一块差不多毛病的,不过是DELL的,我也是小白,只测到3V5V正常,下面也不知道该怎莫办,你修好的话给我发一条信息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块差不多毛病的,不过是DELL的,我也是小白,只测到3V5V正常,下面也不知道该怎莫办,你修好的 ...

呵呵 小白我这主板还躺在我的储物框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