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实地笔记本小白修机实录

楼主(2018-06-14):
型号:6050A 2412201
1.拿到主板,应该会有缺件,仔细观察,补齐了待机部分电容和电阻。
2.然后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为零的(老师说过,不为零放过),然后开始通电(忘记了
很重要的一步,后来给我造成严重的后果,之后再提)。3,5V待机电压正常
电感后端波形正常
5V待机 波形
3.然后也没有测待机条件,想着测试一下能不能触发把,于是通过图纸找到开关接口,想起了老师说过的,可以焊一根线出来,方便测试,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焊好了,
(想起老师说的话,在边孔中绕两圈固定一下,不然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带掉焊盘),
好啦,
开始认为拉低开关线,观察一下可调电源,没有电流跳变,果然,故障不会这么容易修好,
前方肯定还有各种坑等着我去跳。
3.怎么办,有点乱,理一下。首先,待机35伏已经出来了,触发没反应。想到了,查找
桥的11大待机条件,
首先第一个,VCCRTC,通过点位图找到电池接口和三极管,上电之后
测得经过三极管有3.1V电压。  嗯,正常。 然后经过电阻电容产生RTCRST#信号信号,我找
,没问题,原件都在。好的下一个,32.768K晶振。

    啪啪啪,敲黑板,重点来了!
图纸中显示X501 晶振一共四个角,两个是空脚,另外14脚各连接一个电容,结果测量发现,连接
电容的两个脚竟然是相通的!!?? 我擦 不可能啊,两个脚怎么可能相连呢??
有蹊跷,会不会是晶振短路了?(不知道会不会短路,大神勿笑)换一个把,于是找来了料板,
,找到晶振位置,哎,不对啊,这个晶振,怎么跟我板子上的位置不一样啊,方向反了?什么
情况,再次对照EC晶振,时钟芯片附近晶振,我去,原来晶振有记号的那一边是第一脚,原来
是装反了。。。。。
接着一顿操作猛如虎,2分钟后干下来一个晶振
装上之后,测量好啦!哈哈哈。。。 想着,再开机试一下把。
  竟然点亮了,哈哈哈哈,开心啊。测量一下,待机35V正常,接着内存1.5V正常,然后总线
供电1.05V正常,背面锁相环1.8V正常。

CPU和集显大电感没有电压(正常,因为没有装CPU和内存)
4.嗯,再怎么继续。这就算修好了??  有点蒙,好了吗,要不要上U试一下。想了想,再看一下把
,再次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对了,忘记测电感前端与公共点的二级体值了,测一下,我去!!
!!!! CPU核心供电这边怎么是零,不是把,我再测一次,红表笔接上管D极也是公共点,黑表笔
接上管S极,嘀嘀嘀。。相通了。 我晕,上管是不是坏了,赶紧拆下来,测试上管果然击穿,再次
测试,我晕,CPU供电芯片也被干坏了。果断找到料板换上坏掉的两组上下管和芯片(老师说过
上下管要换就换一对),
再次一顿操作搞定。测试,发现上管S极跟下管DS极都连接???
仔细一看,,我去,下管方向装反了,哎,粗心大意了。赶紧换过来。
5.再次测试,ok
6.上电后发现总线供电VTT短路,对地值为零,断开后级,依然为零。
7.补上C603470uf 2V大电容  不短了

8.更换电容,正常,连接点和上,又短路。对地值为零,拆下后测量电容又被击穿,什么情况,
测电感后端波形,最高19V起来一下就掉电,大概5US,难道是上管击穿?
9.拆除上下管,测得上管性能不良,D/S极一会有二级体值,一会二级体值为零,
更换上下管。要换就换一套。
10.再次更换好的电容,装上测得VTT电感后端对地值不为零,正常。
11.上电正常。待机电流0.07
12.测量VTT1.05V电感后端波形,有点毛刺;锁相环电感后端1.8V,波形2V。??
难道还是后极有短路,思路断了,不知从何下手
13.测得充电芯片ACDET电压2.5V(没错,经过电阻分压计算2.7),
R316电压18.7V二极管压降)
ACOK电压3.3V正常。
14.cpu之后,上电测试,所有电压变成零。?? 摸出来后面小电感L507巨烫,测量对地值,为零
,拆下所有相连的电容之后还是为零。??? 最后发现,原来是上错CPU了,这是HM55
芯片组上的是一代U,我上成二代的了。晕啊
15.换二代好CPU之后,测得供电大部分正常,1.05V电压被拉低为0.7V?测量一下SMBUS总线时钟数据
CPU有没有跟内存通信,好了正常,代表CPU已经开始工作,主板灯亮了,应该是可以了。
16.然后插上显示器,开机试一下,亮机了。哈哈哈,至此故障解除,主板点亮了
(问了一下,总线供电变低是正常)。
17.初学者菜鸟修机,饶了很多的弯路,思路也有点乱,希望我的经历对于大家能有一定借鉴。
希望大家对我的帖子多多支持,多加点分,谢谢了。

                          ///鲜花 鲜花  ///

网友(2018-08-16):
有这么清晰的维修思路就不能说是菜鸟了,可以说是大师了

网友(2024-06-09):
思路很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
思路很好,但是焊工还得练啊焊开关线旁边排线座子都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