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大神们,电脑死机,重启多次最后都这样,咋回事啊,求解

楼主(2018-06-14):
大神们,电脑死机,重启多次最后都这样,咋回事啊,求解

网友:
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先更换各种配件,确定是板子问题还是某个配件(硬盘内存电源都有可能引起),如果全部更换也是蓝屏死机那就先刷个BIOS(你这种问题一般是硬盘内存,硬盘可能性较大,其次内存,电源一般不会,但也有个别是电源引起,比如说电压不稳,不足之类的)

网友:
你这个基本可以排除电源问题,你懒得测硬盘的话直接拿个好硬盘装个系统试下,或者不换硬盘,直接装个系统试试,刚才说漏了,系统也有可能

网友:
最好多花点时间全面测下硬盘,从头到尾,硬盘有问题的话就算做个系统暂时好了要不了几天估计就有坏了。

网友:
死机蓝屏,大部分都是硬盘的问题,其次是内存或者显卡,还有CPU,重点测下硬盘吧,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这个代码故障主要是和硬盘有关系,系统概率比较大,硬盘真坏的概率比较小。有可能是卷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解决方法:1.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2.安装系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