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58 IPAD4

楼主(2018-06-14):
请问各位大神 这个IPAD4 开机 卡的白苹果但是能听到 那个 像充电线接触不良的声音喇叭里面有 然后 插电脑上面有提示需要解锁。。。。。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刷机试下啊,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B:
就是进系统了点信任,这台机还是刷机吧系统可能比较大

网友C:
您好,建议强制重启应该就好了啊!

网友D:
嗯嗯 这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建议强制重启应该就好了啊!

强制重启没用
.试过了
求解决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刷机试下啊,看看有没有报错

我刷了试试看
明天刷机试试看
但是能听到叮咚声音。我先换电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进系统了点信任,这台机还是刷机吧系统可能比较大

感谢,刷机真的好了。  感谢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试试看
明天刷机试试看
但是能听到叮咚声音。我先换电池试试看

感谢感谢 ,刷机真的好了 还真的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 这个什么问题呢

系统问题。刷一下就好了; ~ 我今天刷机后就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