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不触发,0.01待机

楼主(2018-06-14):
型号是14-5480,版号DAJW8GMB8C1,本来是有3V没有5V,待机电流0.00,刷了一个BIOS后5V待机出现,待机电流0.01,但是按开关不触发,没有反应,拿了一个新键盘也是一样(这个本开关在键盘上面)更换BIOS后也不行,键盘排线处的3.3V正常,没有图纸,有图纸我也看不懂,基本没学过理论知识,小白一个,求助下一步该怎么侧?

网友:
没有进水,也没有烧毁,板子看起来一切正常,之前翻论坛发现有个人的待机0.12,那个帖子说偏高但是可以正常亮机,我这个是不是太低了啊

网友A:
............................有点....................了,不过是从四点放到现在,问题竟然又变了,本来插上电流表就有0.01待机,现在没了......没了,但是插上键盘按住开关不松手就有了....一松手就又没了,3 5V正常

网友:
这个没办法教你啊 你理论一点都不懂 这个要对照图纸查的 3 5V  还有ACIN  ECRST  RSMRST  PWEBTN  RTCRST  这些你要量的信号 你知道怎么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了,不过是从四点放到现在,问题竟然又变了,本来插 ...

感觉你的待机似乎还有问题  建议修修待机

网友:
牛逼 有图纸都看不懂 你适合修通病

网友:
BIOS有没有刷对 先修修待机那块  好好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待机似乎还有问题  建议修修待机

你好,去迅维实地学习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还有价格,还有一些我个人关于实地学习的问题可以咨询你吗?或者说咨询谁?看到请回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去迅维实地学习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还有价格,还有一些我个人关于实地学习的问题可以咨询你吗?或 ...

http://www.xinxunwei.com/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

网友:
不触发,要打阻值看看各电感,看是否正常,慢慢要学会看图纸,修通病只能修简单的故障,问题大了,搞不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