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479201 HP 8770W 无CPU供电 秒杀

楼主(2018-06-14):
拿到主板 看一下别人修的地方
经测试发现CPU无供电,电流0.3几

经测量发现故障,没有CPU供电开启

EN转换 PWR_GOOD_3

LM393 7PIN 无输出

经测量发现R7028有腐蚀,更换后故障排除

最后有彩蛋 ,此机需要原装适配器才点亮

网友A:
HP有几款神经病的机子要用原装适配器。。。上次我修的机器就是TMD死活都不触发,桥都干了EC换了都不开机,最后想了想用原装适配器试试然后就开了,坑了我2天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有几款神经病的机子要用原装适配器。。。上次我修的机器就是TMD死活都不触发,桥都干了EC换了都不开机, ...

我这2天都在修15-5559,开始不触发,刷了BIOS之后触发了,但是开机很慢,最后再TB买了一个,正常了。但是进系统每次都报错,不识别充电器。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我还以为是PS_id有问题,但是也跟系统运行慢没有半毛钱关系。最后你猜怎么样,到隔壁专卖店去借了一个过来,此机就这样好了。。。。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真是老司机啊!直接秒杀?

网友:
看到这些与门就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