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 bios下能认到,pe下认不到

楼主(2018-06-14):
有一块硬盘 ,哪来修,第一次挂到从盘下,开机了 ,而且开了10分钟, 开机后能看到硬盘,只是读写有时候会卡主,然后断电了,进pe经验看不到硬盘,换了接口还不行,然后进bios能看到,进dos分区也能看到,但是选中硬盘后卡着不动,这种情况会是什么问题引起,会是硬盘的bios吗。高手进来分析

网友A:
和硬盘rom没关系,这是有严重坏道造成的,但也可能是电路板不良造成的,先换电路板把rom调换过去试一下

网友:
ROM有问题连BIOS也会看不到的,还 是按楼上说的,找一片同样板把ROM吹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硬盘rom没关系,这是有严重坏道造成的,但也可能是电路板不良造成的,先换电路板把rom调换过去试一下

是的  的确是严重坏道造成,谢了我等了10分钟再dos下测试了下坏道500ms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