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2U开机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8-06-14):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华硕X32U,描述故障为能显示无背光。开机测试确实如此,然后这个机型找不到任何原理图,只能TB购买一份点位图凑活。发现屏供电座J4501的21脚(BL_EN_CON)测量电压为0.29V,正常为3.3V。(见图1)
  然后J4501的21脚跟R4510和C4508的1脚相通,其中R4510的2脚跟D4502的1脚(BL_EN)相通。 取下测试,这是一个共阳极(锗管)二极管,由他控制背光供电的两路信号,一路给EC,一路给PCH.桥那边信号有问题,所以这个共阳极二极管过来的供电不够3.3V。干脆直接拆除这个二极管。拆除后,开机测试J4501 21脚背光供电有了3.22V,正常了。
加屏幕测试 还是只显示无背光。然后换了一个屏幕测试,一切正常。自此,维修结束。
把自己TB买的点位图免费附送上来,供大家参考使用。

网友:
楼主,有点位图修机器的话就好多了,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没有点位的话就更不好修了。

网友:
无私奉献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