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B150N开机显示logo 不显示画面

楼主(2018-06-14):
三星S22B150N开机显示logo 不显示画面, 程序刷了几个  还是一样  这个会不会是芯片问题

网友:
把24C08清空试试!应该会好!芯片坏的不太多!

网友:
换数据芯片重新刷程序

网友:
是不是用三星在线工具刷的???

网友:
显示无信号吗???看看是不是VGA到主芯片电路问题

网友:
要对准屏号刷啊,三星的就这问题